Lenovo Z475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4-09-14):
  接到机器果断基地找BIOS  刷完  还是老样子    北桥焊过了    求大师指点

网友:
电流是否有变化,没说清楚

网友:
插不插内存 电流都一样

网友:
那就看 跑码了没有啊。。    可以说下电流的跳就吗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样子,开机电流有跳变,还是不行

网友(2014-10-17):
楼主的搞好了吗?我也有一台,电流跳2下到0.60 感觉没过CPU  没U换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