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检测台式主板的时钟信号?

楼主(2014-09-14):
                    怎么用万用表检测台式主板的时钟信号?

网友:
好像只有用示波器啊,诊断卡上看得到

网友A:
只能量下电压,想准确还是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量下电压,想准确还是示波器

          用万用表怎么量啊?

网友:
好像只有用示波器啊,诊断卡上看得到m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怎么量啊?

25M,好像是0.4V

网友:
可以量一下晶振两脚电压,不过不太准确!

网友:
万用表量不出波型,最就是示波器

网友:
100M以下的 1.6V   100M以上的 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