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待机

楼主(2014-09-14):
联想B460拿来时是没有待机电流,拆开发现待机芯片51123处烧黑了,仔细看是16脚芯片19V供电处电容烧了,拆掉电容,清洗干净,量16脚对地阻值正常,插电,还是没有待机电流,量19V供电各处没有短路,各电感阻值也正常,看来是51123芯片这里的问题,换了一个51123也还是一样,芯片8,17脚线性输出阻值正常,插电量到13脚时,没有电压,量R376没有电压,仔细观察发现R376一脚腐蚀,拆下换上一个同阻值电阻,插电,电压有了,再开机,屏幕显示,正常了。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不错

网友:
这种待机 还是很好修吧!

网友:
遇到很多这种问题的

网友:
刷EC BIOS 试试

网友A:
老毛病了 那个地方有海绵 容易腐蚀

网友:
C壳海绵发热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毛病了 那个地方有海绵 容易腐蚀

这个也是通病?我下次修机留意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 通病 来着

网友:
通病了,修好后把那海绵干掉,不然还会返修的可能

网友:
这是通病吗?要收藏了。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而且肯定也有图,比较好修 先恭喜楼主给修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有学习了通病

网友:
清晰 ,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