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TM190M2-L31 抖屏 有横线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9-14):
用通用板点屏  排除了驱动板的问题 结果还是如此    逻辑板不懂  求遇过这样的大神 指点指点

网友:
沙发自己做  等大神指点

网友:
屏线,要么驱动

网友A:
个人感觉屏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基本确定是屏的问题,我有一个飞利浦19的也是这样,不过没有这么严重只有下面有很多干扰横线

网友:
不行了,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C:
可能是屏线有问题,不行换个通用板测试一下吧。

网友:
屏线和驱动都换过   用通用板点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屏有问题

我也这样觉得  逻辑板不会检查 不知道从何下手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确定是屏的问题,我有一个飞利浦19的也是这样,不过没有这么严重只有下面有很多干扰横线

你的飞利浦19  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屏线有问题,不行换个通用板测试一下吧。

两个都换过  发的图就是通用板点的屏   原驱动板点上也是这样

网友E:
屏的问题.别修了.

网友F:
如果是屏电路的问题我一般是打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问题.别修了.

额   我弄不清楚    屏是不是跟逻辑板是不是两个东西?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屏电路的问题我一般是打报废

  屏电路是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问题.别修了.

哥  我这逻辑板上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  IC4上的十脚芯片么?

网友G:
逻辑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逻辑板问题吧。

有弄过这个屏的逻辑板么 有图纸之类的么?

网友G:
没有图纸,把最大的那个芯片换掉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屏电路是逻辑板?

屏电路板就是逻辑板     屏电路也叫屏的时序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换过  发的图就是通用板点的屏   原驱动板点上也是这样

     有些屏的故障要用屏焊接设备的。常规的修理没这个条件也就可能不能去处理。屏的故障常规的修理主要是修电路部分了。比如白屏,花屏等。很多也是可以修的。比如屏上那个大的时序芯片   保险   三端稳压器   升压芯片   升压二极管    和一些倍压电路中的二极管和电容以及各供电通道上的无极性电容损坏等是可以去检查和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屏的故障要用屏焊接设备的。常规的修理没这个条件也就可能不能去处理。屏的故障常规的修理主 ...

额  好吧 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电路板就是逻辑板     屏电路也叫屏的时序电路

学习了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图纸,把最大的那个芯片换掉试下。

在昨天空余时间在画了大芯片的引脚连接     手上木有芯片  唉  心里矛盾  看你这样一说我本来放弃的 又想找芯片给它换换

网友I:
先换屏线试试.再测逻辑板接口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和电阻.电容之类的.不行就换主芯片..不好就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换屏线试试.再测逻辑板接口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和电阻.电容之类的.不行就换主芯片..不好就扔吧.

屏显线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电阻上面都没有标识  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换屏线试试.再测逻辑板接口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和电阻.电容之类的.不行就换主芯片..不好就扔吧.

刚才测量了 都是无穷大  还是我的测对地的方法不对  。我用蜂鸣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对点测量 这个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
今天刚好修过一台,故障一模一样,加焊逻辑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