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r rev:4 .1

楼主(2014-09-14):
主板自动触发到0.3左右,反复如此 测电压有3  5  1.5  显卡供电 就是没有集显供电和cpu供电 请问大师  基本上没有思路  ,请高手帮助

网友:
带思考带思考

网友:
0.3一般是没有检测到CPU,或者CPU供电有问题,建议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没图纸比较难修,先修CPU供电。

网友:
二代的U比较容易坏,你还是先换U试试,你也可以先测量测量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asus 的板子、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有图吧还用有点图吧这个

网友:
今天接到 k42j,开机无显示ATI独显,i3CPU,估计是显卡或者CPU有问题了

网友:
上个月修了个进水的,修后无显无集显供电.让东家找个cpu来试下,东家认为cpu不会坏就发了个板子回来仍然一样,只得换cpu了,果不其然cpu也坏了.亏发主板的运费近50大元. 话说华硕的东西坑有点多,一切只是之一.

网友:
没思路,就要用替换法,换换CPU试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