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怎么引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9-14):
上CPU假负载,测条件:
时钟输入,输出:0V
电源好信号: 1.5V
系统复位: 3.3V
VTT: 0V
PLL: 0V
内核:1.1V
总线B:0V
总线A:1.2V
把以上条件,全部引出来,找到上拉,再测:
只有 PLL依然为: 0V
这个引是怎么引出来 ,请教,是引CPU插座VID的连通吗!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