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报警两声,

楼主(2014-09-14):
今天收了个E40的机器开机报警,两声,听声音和电流感觉是显卡这边,于是就拆机走了一下测试卡代码走到60 不亮, 之前遇6到E40代码走到60 不亮的是EC的BIOS问题,所以这次就首先把BIOS给刷了,先简单在难吗,结果大家坑定不行了,就看是干这个显卡,以前都是显卡显存一起取下,今天没这么做,先把显卡取下,显卡在去胶的时候吧5个有用的点给弄断了额,郁闷呀,不过还好都能补上,重做好显卡后开机还是一样的,于是就把显存靠CPU的取下重做还是一样,接着把另一个取下重做上,OK,

网友:
修e40还真没搞过显存

网友:
一般修下显卡就好了  没见过坏显存的

网友:
E40报警两声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还有显存颗粒这么一回事,学习了!

网友:
显存都没做过  少见  楼主厉害

网友:
一起干,太麻烦了。只要保护措施做得好,显存一般不会坏

网友:
E40有过一次换了显卡不亮了,是显卡正面靠近接口那面一颗显存问题

网友A:
先把显卡用疯抢吹下,看能不能亮,如果亮了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E40报警两声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E430的我加焊过显卡,运气好,加焊一次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显卡用疯抢吹下,看能不能亮,如果亮了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灌黑胶的你也敢用疯抢加焊?如果能,那你就是牛人。。。

网友:
那你就是牛人。

网友:
这跟记流水帐似的

网友:
显卡用BGA加焊,修好后CPU和显卡全部降频使用,返修率就低.

网友:
滴滴,一般都是显卡,有可能楼主拿出显卡的时候掉的点没弄好 或者弄少几个

网友B:
是不是动显卡的时候碰到显存了,或者把显存烤坏了

网友:
灌黑胶的风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动显卡的时候碰到显存了,或者把显存烤坏了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哥 这机器要看芯片年份,年份不一样你在装都是2声。 13年和11年 只能提醒道这里。 自己去看

网友:
E40 显卡做BGA 显存很容易爆锡的。

网友:
E40 显卡里有黑胶 拔BGA时会掉点

网友:
我运气好的话,一次加焊搞定。。运气不好连显存也得干

网友:
碰到显存了,或者把显存烤坏了

网友:
肯定是你修显卡  温度太高了

网友:
显存是你焊的时候顺便焊坏的

网友:
灌黑胶的,碰运气吧

网友:
不会吧这样都行?,楼主补焊点的技术了得,不过这机子没碰到过显存坏的,其它笔记本也很少见坏显存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取显卡一般都要把显存挡住。不然显存也要重做

网友:
e40 拆显卡风险很大!

网友:
那个机器弄显卡  显存都不好弄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呵呵

网友:
显卡问题很多

网友:
两声报警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过一个月吧 我没一个能修的住 全是过一段时间又坏显存的

网友:
显存坏的真是少见,以后还得注意了

网友:
应该已经是报F1错了吧 显卡问题吧 只是屏没亮吧

网友:
没碰到过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显存一般不大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