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进水机器,tps51123不出3v 5v 求助!!!!

楼主(2014-09-14):
一台进水的b470机器,tps51123被腐蚀,更换51123后还是不出3v  5v 。现测量各脚电压如下:  16脚  有16v ,13脚有4.6v  ,8脚有3.3v ,17脚有4.6v,  1脚和6脚各有1v ,3脚有2v 。请问大家再测量哪一脚啊?

网友A:
最后一步 测量18脚多少V

网友B:
1脚和6脚的电压不正常,正常有3.3V左右。

网友:
根据电气特性  ENC的电压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和6脚的电压不正常,正常有3.3V左右。

不需要3.3V 看电气特性表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啊。。。

网友:
一脚和六脚的电压是开启引脚,一般是3  5v

网友:
哎呀、、撞头像啦

网友:
16脚连着公共点  你这电脑公共点电压多少   EN 电压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和6脚的电压不正常,正常有3.3V左右。

我也觉得1.6脚有问题。这3.5V的开启信号一般都是3.3

网友:
1脚6脚 不正常啊  看看  连接点

网友C:
16脚VIN是主供电呀应该是19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脚VIN是主供电呀应该是19V吧,

不好意思啊 ,我打错了      16脚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步 测量18脚多少V

18脚是0v呢,没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步 测量18脚多少V

不好意思啊 ,我说错了   18脚 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啊 ,我说错了   18脚 3.3v

问题就在这里了 18脚必须高电平 追查来源来自EC  EC得到待机供电 待机时钟 待机复位 读取BIOS程序 识别到适配器存在才能发出18脚高电平 开始输出电杆上的3V 5V 所以你现在先查EC待机条件 总之18脚必须高电平才能输出电感上的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这里了 18脚必须高电平 追查来源来自EC  EC得到待机供电 待机时钟 待机复位 读取BIOS程序 识别到 ...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这里了 18脚必须高电平 追查来源来自EC  EC得到待机供电 待机时钟 待机复位 读取BIOS程序 识别到 ...

我搞错了,18脚有3.3v的

网友(2014-11-16):
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