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1996 开机不自检,无显示。

楼主(2014-09-14):
查CPU  供电时,上管输出脚 及以下的电路全都对地短路, 拔下CPU后恢复正常。小白的问一句是CPU 坏了吗

网友:
主板有短路吧。

网友:
对地阻值要是0 的话   应该是U  坏了    要是不是0   2-3欧 的话  CPU 不见得是坏的

网友:
换个cpu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