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进水维修 板号 DG15 INTEL I3

楼主(2014-09-14):
DELL N5010进水维修 板号 DG15 INTEL I3
进水的位置是PU4601 系统供电芯片CK=CL, 用洗板水清理干净,发现16脚VIN 和公共点有断线,用导线连接好,测3V 5V电感还是短路, 将高低端管全部换掉后,3V正常,5V还是短路.用烧机法,发现CK=CL很烫,将其换成TPS51125后,不短了,通电,瞬间能产生了3V 5V 过后待机升高,变成0.17左右,芯片又很烫,换了三四个,总是这个问题,外围电路没发现在异样,没有思路了,还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3V、5V负载查查有没有微短的。

网友:
查二级电压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待机0.18也能开机

网友:
这都是通病,我也在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