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VE141C11T MBX-268 感到头疼

楼主(2014-09-14):
索尼 SVE141C11T  板号:MBX-268  DAOHK6MB6G0    机器关机很久后开机能进系统  但是几分钟后掉电,掉电之后按开就没反应了。但是有时候按开关灯还会闪一下。打开图纸,接电源测3V  5V正常,EC  +3VPCU供电正常,测NBSWON#有时候只有0.几伏,基本在0.5左右,有时候3.3正常,以为是EC坏,换个EC问题一样,刷BIOS无果,查南桥的待机电压正常,以为是南桥坏就换了个南桥,结果还是一样。并且待机电流有时候在0。009  有时候在0.02  0.03.表示很纠结。想请教一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机器和这种故障的师傅,还有哪些没有查的忘指导一二,或者这机器有什么通病和特殊故障的。待机按开关触发前的电压基本都已查过,包括S5_ON也有。   本人不会排版,所以只能先发文字后发图片,希望各位大师不要见怪。     截图看不详细,感兴趣分析的大师们可以QQ找我要一下图纸。这样还不浪费大家的下载分,嘿嘿   扣扣:1146997130

网友A:
看下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晶振,是否正常

晶振正常,基本的都已经查过

网友C:
每次都能开机进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都能开机进系统吗

是的 关机一段时间后就可以

网友C:
掉电的时候 摸一下 有没有其它原件 发烫的 地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正常,基本的都已经查过

NBSWON#哪里过来的?中间有电容滤波吗?这个信号还去哪里?我估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时候 摸一下 有没有其它原件 发烫的 地方 ,

当时是摸过,没发现烫的地方,现在已经直接开不起来了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D: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有传上来一下 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有传上来一下 可否

这个图纸有的

网友:
谢谢了  我擦  昨天这个图纸 我找了好久

网友:
路过,学习了

wt求问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晕倒了

网友:
你自己就应该把图纸主动放上嘛!!你这可以先查查开关按钮到EC之间电路上的所有元件以及是不是有漏电现象!因为NBSWON#的电压都不是3.3V不稳定!要是你开启之后又变成低电平了当然会掉电咯!!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也是NBSWON 只有1.几V 有时候有3V 图纸上这个信号到开关机 到IO 没有到其他地方了 上拉都没有  难道是IO 自己发出来的吗

网友(2014-10-15):
这个机器有没有集显供电?我也有一台上电掉电没有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
正需要呢,时有CPU电压时没有

网友:
掉电后不能触发哪怕就一次说明有短路,查与NBSWON#相连的元器件,估计电容、电阻坏的多数。

网友:
小弟路过进来学习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现在 在维修中,也是会掉电,

网友(2014-11-16):
NBSWON# 从EC经过一个小电阻,再一个稳压二极管最后到开关针,我这个电压也是0.4左右一直在跳动,同样求解中———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144-1-1.html

网友:
遇到过内饰的,换CPU试试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求解。。不过索尼的掉电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