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维修ACER4752G不定时断电通病

楼主(2014-09-14):
ACER4752G不定时断电,也可能是不定时蓝屏,修好几台了,可以确定是通病。是5V供电管性能不良引起,换掉可解决。

补充内容 (2016-5-24 10:43):
这个帖可能误导大家了,后面又修好几台,发现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是这个管子背面的3.3V、5V的330U滤波电容不良,之所以换这个管也可以可能是更换时背后电容被加热暂时恢复性能。

网友:
楼主请问是MOS不良了么。

网友:
转换管吗?

网友A:
这个5V供电管是工作在线性区还是PWM?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楼主可以再说的详细点

网友:
谢谢LZ, 你那个是5V转换管吗?还是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这个是不是硬盘接口旁的转换管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二级电压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V供电管是工作在线性区还是PWM?

猜测

网友B:
看我回复的图片 应该是 5V_S0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回复的图片 应该是 5V_S0转换电压

嗯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回复的图片 应该是 5V_S0转换电压

目测5V 后继电压转换管

网友:
U什么的  应该是 转换吧

网友:
是 5V_S0转换电压

网友:
学习了。遇到着用机器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测出来的  还是,,,,,,,,,,,,,,,,,,,,

网友:
学习下! 等下次碰到  秒杀!

网友:
下次直接秒沙 ,你懂的

网友:
保存帖子  用得到就赚了 哈哈

网友C:
不对 不是那里的问题   是控制电压不对。 现在手上有2台这样的问题。 u3604的g极 的控制电压时由正常的 14v  会降到 7v  有时候更低, 5v转换的管子电压要求高些。。 控制电压由 u3609产生slg55221-130010VTR-G
7脚输出 。   现在的故障是 1脚vcc 5v   2脚  en 3.5v  3脚 3.3 v  4脚  地 5脚  5v 6脚 5v     都正常 。 不过7脚出来的电压由开机的 14v 慢慢下降 。   一直降到7v左右。。。     55221换过还是一样, 不过加热后可以好一段时间   楼主是换管子的时候加热   好的 。 用不了多久        求高手帮帮    5v 3.3v 1.5v 转换管都换过还一样   c3611也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5V供电管是工作在线性区还是PWM?

单个 明显是转换管啊,  la-5751p 不定时死机掉电也是5V转换管不良。

网友:
5V 电容有没有换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单个 明显是转换管啊,  la-5751p 不定时死机掉电也是5V转换管不良。

你怎能确定就是单个?旁边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能确定就是单个?旁边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呢!

看看他们脚底下的焊盘

网友:
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怎么找到它的呀,不良,那输出电压正常吧,还是有时不正常?估计不太好查

网友:
好经验呀‘’

网友:
又有挣钱的了,现在的笔记本是怎么了,呵呵

网友:
我要到这个问题的,有时能用,有时开机就掉电,当时没找到方法,最后放弃了,学习了感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 遇到了就可以走捷径

网友:
能不拆机维修 有时很坑的,我手里一个F81S  显卡螺丝柱虚焊了  不拆机直接补好以后发现掉电  拆机一看  我去  进水机。。。

网友:
转二级电压的管子啊

网友:
这个应当是凭经验修的机子,但一般情况下不开机效果不是很好呀

网友:
楼主好厉害 羡慕呀

网友:
    电压不稳造成的吗

网友:
前两天休过这台机,记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喜欢各种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呵呵

网友:
LZ 你是怎么测量到这个管坏的呀,不拆机器的话

网友E:
换了也一样   现在还在修呢

网友:
看来楼主是话不少时间修出来的经验额

网友:
目测是转换电压了,不是pwm了

网友:
5V供电管 是啊个  待机5V 的上下管嘛!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 的机器了  按楼主说的 故障没解决 楼主的机器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对 不是那里的问题   是控制电压不对。 现在手上有2台这样的问题。 u3604的g极 的控制电压时由正常的 14v ...

你的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有时候还会七色跳 屏幕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有用

网友:
最怕修道这种问题咯

网友:
有台点不亮的 机器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放电有时能起来下但不亮,上U铁定起步来  U坏了??

网友:
学到了一招

网友:
下次一定注意,谢谢

网友:
楼主都没有说 是什么原因 是管子不良还是什么呀,不过楼主厉害 又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有时候还会七色跳 屏幕

解决了 飞线 怀疑印刷版漏电 。要不就是和图纸不一样。 飞线ok 14v 稳定

网友:
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要把经过描述的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那应该是5V转换不足导致的。

网友:
客户就是送银子给你的

网友:
电压切换管!!!

网友:
这个是在触发后才转换过来的,看来是MOS管不良 造成的

网友:
这个好必须顶

网友:
   学习啦 下次先搞它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不知道楼主修过多少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飞线 怀疑印刷版漏电 。要不就是和图纸不一样。 飞线ok 14v 稳定

你 怎么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 不是那里的问题   是控制电压不对。 现在手上有2台这样的问题。 u3604的g极 的控制电压时由正常的 14v ...

控制电压变低也可能是转换的管子有问题拉低了,或者你修的板不是这个问题。这板还有一个问题会引起掉电,请查RN2104,C2104,C2103电压是否为3.3V

网友:
楼主修了几台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不错,希望下次碰到一个。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转换管,修到的不多,下次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 以后有用

网友:
是5V转正电压的管子吧?

网友:
这是个转换管……

网友: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嘛

网友:
不错经验丰富

网友:
谢谢楼主的指教,换了在测试中

网友:
是5V上管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不定时掉电,但是把转换关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下一步这么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也一样 现在还在修呢
兄弟你的修好了没有,我的也是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还是真的就好了 还是先记着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不开机!有时间可以开机,会不会是这个坏了

网友:
刚好遇到这台机子,但是是不出CPU电压,,貌似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11-11):
我的是不开机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喃!

网友:
实用,直接了当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呵呵  一般蓝屏 就做系统了

网友:
只会返修,这个不是根本的办法

网友:
大家解决不了就请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6723-1-1.html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通病,能赚钱呀

网友(2014-12-24):
ACER4752G电流开机0.64,不过内存,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刷过BIOS  加焊过南桥一样。

网友:
我碰到的是无3V 5V 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5-01-23):
我这里ACER 4752开机正常,但30-40分钟后会掉电,掉电后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拨掉适配器再插,可以正常开机,然后40分钟左右掉电,再拨适配器!!问下楼主,是否同此通病一样!!

网友:
这个是2级电路的转换管子吧

网友:
一个一个都牛B了,都能秒杀了

网友(2016-05-10):
我上次有个不停掉电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谢 今天遇到一个样的 对着查一下 OK

网友:
大家修过吗,有碰到过的吗,楼主确定换了就好的吗,

网友:
你这个是转换管的问题啊 还没有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