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求助康佳F2100搜不到台,AV无彩色

楼主(2014-09-14):
此机解码块是LA76810B,检查各个供电都正常,高频头.解码块.存储器也换的,也检查了中频信号电路,4.43M晶振代换的,也没有查到故障点,望同行给点思路,还有没有检查到的,或有修到这故障的朋友告诉一下呢
求助

网友:
老式的CRT彩电吧?AV无彩色的看看设置,搜不到台的主要查高频头供电及调谐控制。

网友:
有一个中周吧,试换。这个中周会引起很多不同问题。发错板块了

网友:
AV无彩色;一个台也收不到;LA76810换一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