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驱动芯片BD-9F代换!

楼主(2014-09-14):
事实证明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驱动芯片   BD-9F 可以用  BD-BG 此型号代换!   因为它们的管理芯片都是RT8802A   今天代换成功了!! 特此发帖给大家 做个借鉴!  另外求一个双敏主板的图纸   主板型号是 UR78GM-HDMI+    这板子  上电跑到 E1也不报内存警   供电什么都正常   没图纸了  陷入僵局!  希望有此图纸的坛友  支援一下!!

网友A:
只要是前面带BD字样的都可以换,杂牌图纸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前面带BD字样的都可以换,杂牌图纸没有

哦  这样子啊  谢谢版主指点!   杂牌没图纸  悲催了!!  看来只能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