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 hd5670 短路保护

楼主(2014-09-14):
hd5670 艾尔莎的  上到主板上就无法开机  只能上1秒电 就熄火了 图  里电容左侧的贴片烧毁了

网友:
求教  大概会是哪个元件问题呢

网友:
求教~ 请求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短路   如果是  就修短路   另外 你都看到那贴片烧坏了  那就给吹掉呗    反正就一个滤波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短路   如果是  就修短路   另外 你都看到那贴片烧坏了  那就给吹掉呗    反正就一个滤波而已 ...

吹掉上电不会引起其他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吹掉上电不会引起其他问题吧

不会的   贴片就是一般就是起到滤波  稳定信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贴片就是一般就是起到滤波  稳定信号作用!

好  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贴片就是一般就是起到滤波  稳定信号作用!

那 这个贴片烧坏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 这个贴片烧坏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引起的呢~

一般是时间久了  自己本身变质  导通 把电压拉倒地上 导致短路  也有可能是 电压电流过大导致击穿贴片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时间久了  自己本身变质  导通 把电压拉倒地上 导致短路  也有可能是 电压电流过大导致击穿贴片   ...

会是供电的mos管出问题了吗

网友:
贴片电容先下掉试试,滤波的少一个没事的,

网友:
修板第一步就是检查外观,先软后硬。

网友:
短路的其实还是蛮好查的,细心就是了

网友:
把那个烧毁的贴片下掉   好了。。。。。。  就这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