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接上屏就开不起来??

楼主(2014-09-14):
宏基19宽屏     故障为雷击,不通电。
  拆机后发现7552被击穿,更换7552以及相连原件后输出低,断开高压后输出正常,但是接上屏后就开不起来,指示灯闪烁,12v正常  5v来回跳变。改高压条后依然闪烁,用改的通用高压条点亮背光,用独立的5v驱动驱动板,可以看见图像。现在不知道到底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板。目前正在维修电源板,但是又不知是高压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对了,接上原机高压会把所有的供电拉低,导致不通电。电源板。换过5v  12v整流管  50v 小电容也换过   高压变压器也换过。实在查不出问题,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我当时是换的电源板好的

网友:
更换7552必须正品

网友:
还是电源板问题多

网友:
电源板问题,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