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耳机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4-09-14):
机子同行说系统装过驱动也装过还是不行就送到我们这里!
接到机子开机进系统放歌WIN7喇叭绿条跳动很有节奏感看起蛮带劲。
这种情况不像硬件问题于是我也是漫长的时间去弄驱动软件那些,时间过了N久有可能的全干了个便还是一个样!
拆机根本没想到硬件问题直接刷了BIOS资料也是不行于是才打开图纸查条件,
图纸找到声卡芯片是二合一的就是功放和芯片做在一起的,直接戳功放那边条件一戳待机电压我XX5V变成了1.5V
以上这个芯片转换而来测输出脚位阻值短路芯片拆了还短!直接烧也烧不出来不知是哪个电容想找它出来板上半天没找到那些电容!好吧就乱来了,直接把功放那边供电的脚位线割了飞线吧。

线就从一个没装的电感那里接个5V呵呵因为那焊盘大。

线飞好开机量有5V了 进系统声音也节奏感起来了,那声音听起来多销魂!整体修这机时间也花不少在软件上面没办法这种情况必须的先走软件,平时也怕修声卡网卡要是都像是这种毛病就好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了半天总算明白了!觉得自己好笨呀!楼主意思是说原来5V到声卡功放供电脚这段线路舍弃不用,直接从5V供电飞线到攻放的供电脚,是吧?即图中的38、25脚切断,再飞个5V过来!

网友:
这个好简单的问题呀,。。。

网友:
希望都遇到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