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U101,键盘乱码,大部分的键没反映。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4-09-14):
客户送,明基U101,说键盘坏,按一个键出一排字母。还有好多键没反映,接下来后拆开发现有进水的痕迹,但好在水没有多少到主板,想着就是键盘坏,因为还可以正常开机其它的什么还正常。想不到新键盘到了,换上还是和原来的键盘一样,按键乱码,大部分的键也没反映。我认为IO坏了换一个还是没好。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大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键盘排线接口进不腐蚀了吧?

网友:
没有腐蚀,接口干净铜色亮,接触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测一下地址电容阻值是一样的不

网友:
还有哪个部分和键盘有关联的,大师们

网友:
你打下主板键盘接口的阻值。应该就是接口这边的问题。。每个阻值都差不多一样。

网友:
测了,结果是阻值差不多一样,两个脚是550(两脚实为相连,其余是590。谢谢大师们。在指点一下吧

网友:
BIOS也刷过了,就是不行,难道是发了个坏键盘

网友:
进PE试试正常不???

网友:
换个ec看看吧!!!!!!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电路图啊,谢谢

网友:
EC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进BIOS都不都内置键盘不行,只有接外U口键盘才可以进BIOS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  进过水的话 键盘 IQ 换过了话,拿就剩板子问题了吧!

网友:
没有修好呀,想到的都干了,还是不行,放到一边去了

网友:
键盘 到 EC 有无 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