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硬盘用TTL线修复过程中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14):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用TTL线把硬盘接上,在硬盘电机与电路板接触点纸片割开后,打开超级终端,CTRL+Z 激活终端后,输入/2 后 输入Z 让电机停转。然后输入U后,就出错了,电机也转不起来,终端里面也提示有个错误,换了几个盘都是这样,请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论坛怎么了?

网友A:
论坛有教材······

网友:
我只是学习来的

网友B:
磁头坏了也不行,那个只针对固件门的固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头坏了也不行,那个只针对固件门的固件坏

修好了2个固件门,但是坏道太多了

网友:
我只是学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教材······

教材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