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客户装了个系统 进系统 USB不能用了

楼主(2014-09-14):
不是系统问题。 因为 进BIOS都进不去了。  USB对地阻值正常

用PS 2 正常。 就是USB的不行,在BIOS  恢复了下出厂默认值 也不行  发现有个USB开关关了  打开 还是不行。。

放电 偶尔能用  但是只要关机后  立马就不能用了

客户来的时候  还好好的呢,让装系统呢  我给他用USB键盘还进去看了下   然后把东西复制了下  开始装系统 用的都是USB的 都正常

就装好  进系统呢 不行了。。。 唉。。。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我有一块板,他USB有时通用性有时不能用。桥的问题

网友:
再换个系统   前两我就遇到过USB鼠标动不了 换个新U口的鼠标还是不行   后来重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
不能这么巧吧!你给他装完系统USB就坏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系统试一下那?USB能引导吗?能引导的话就没事  不能引导的话!!!!!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打USB口D+ D- 的阻值,测量USB口的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
个人感觉系统或者驱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吧。尤其是现在比较新的主板集成usb3.0不装驱动的话在系统下是不好用的啊     pe或者BIOS下却正常

网友:
pe下的usb驱动呢?

网友:
重新装系统,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重装下驱动    换个系统在说啊

网友:
主板是3.0接口吗  你的U盘是2.0的  驱动不符  你下的系统版本较老,我猜的

网友:
检查usb接口,特别是供电看是否插坏

网友:
BIOS都进不去打驱动有什么用?

网友:
重新换个系统在试试

网友:
就是驱动问题 我碰到过

网友:
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换系统 USB有没5V供电 不然就南桥了

网友:
线换个系统吧,在开机画面能用USB不可能像他们说的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