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无时钟复位

楼主(2014-09-14):
P5G41T-M LX V2无时钟复位 查时钟芯片的第九脚是不是3.3V 你有没有量过时钟旁有个
三极管
?
我过是它坏了。导致无时钟。三脚都要有3V
芯片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自问自答?

网友:
没看明白,清楚点

网友:
没看明白,自问自答

网友:
说 的什么啊 ,没有 看懂

网友:
不懂、不理解。

网友:
822 排阻坏 了

网友:
3.3开启的,,换个时钟

网友:
没懂啊啊

网友:
822啊 换了看下啊

网友:
没看懂楼主是要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现在好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