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 开机无显示 报警两声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4-09-14):
联想一体机b505 开机无显示 报警两声 应该是通病  AMD芯片组 nf显卡 换内存 加焊北桥 无果后  刷bios 搞定 希望各个同行注意

补充内容 (2014-9-15 13:32):
开机测试 发现底下的触摸按键 不行用 郁闷中   如果稳定 应该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有了楼的提示,以后可以少走点弯路了,都是BIOS惹得的祸

网友:
恩  要是我的话 也是这个套路  一般内存和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6-05-09):
呵呵  刚刚搞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