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的显示器电源板加完高压条为啥3.3付不稳定啊 导致灯管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09-14):
联想显示器  l1710a  的电源板我加完高压条后 灯管一闪一闪的  我量了一下 3.3付不稳定  有时有  有时无  咋回事啊?  请大家帮帮忙  新手  谢谢

网友A:
两种可能,一是电源带载能力下降,二是高压条保护了,查灯管是否良好和引线有无漏电。3.3V并不供给高压板,所以估计电源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一是电源带载能力下降,二是高压条保护了,查灯管是否良好和引线有无漏电。3.3V并不供给高压板, ...

我把 ON连高压条的线断开  在量驱动板就有5V了  这怎么修呢?  这和我把原板的两个灯口拆了  有关系吗?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外接个电源给高压板工作,看其正常吗?电源、高压板一个有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你的这种现象。

网友:
也可能电源不行,,

网友:
小白白路过,多谢分享。(*^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外接个电源给高压板工作,看其正常吗?电源、高压板一个有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你的这种现象。

我外接了  接到原电源板的12V电容上了   我量了这个电容一直保持16V    把高压包拆了是不是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外接个电源给高压板工作,看其正常吗?电源、高压板一个有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你的这种现象。

哥们 你QQ  多少 我想请教请教你?  可以吗   谢谢  恭喜发财

网友:
断掉亮度调节型号线就好了

网友:
亮度调节一般我是不接的...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修得可以说是很顺!一步一步进行中。对初学者确实是个理想的教材。支持!

网友:
看看我的快速维修方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98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