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连线的焊接

楼主(2014-09-14):
接到一台海尔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图像拖尾,有时正常。初步判定为屏线接触不良。去掉屏线观察镀金层已经被擦掉了。换一根试机,有时还会出现。看来只有换座了,可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干脆把线直接焊道屏区板上吧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焊好注意固定好屏线,否则根部易断。

网友:
这个是万年牢了,但是无法拆卸了

网友:
不建议这样焊接 可以用酒精洗洗座子

网友:
焊完以后,再打点胶就好了,,

网友:
这哥们整地磁石!每次我遇到这情况还到处找屏电路拆座子捏!这回不可能接触不好了!就是拆装有点费劲了!

网友:
真没法这也行,只是麻烦些。

网友:
我就焊不好很容易连锡

网友:
费时间,,,楼主很细心

网友:
小白白路过,多谢分享。(*^__^*) 嘻嘻……

网友:
这样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