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短路待机0.07. 实在是无语了。求大神给思路或者方 ...
b460 短路待机0.07. 实在是无语了。求大神给思路或者方法。

楼主(2014-09-14):
研究 了几天,发现取掉ec或者bios 待机就没得了。
补充内容 (2015-12-31 16:25):
应该是板层尾短吧, 有好几次都没修好。

网友:
待机就变成了0.006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3v线性电压偏大

网友:
那就说明EC坏了

网友:
待机3v 5v有木有啊

网友:
yangzheqq说的有道理,待机3、5V有没有啊?若有查后面负载,若没有EC坏了或待机芯片。

网友:
3v线性电压短路了

网友:
烧啊我擦,反正都这样了。不烧很难找

网友:
短路了就用烧机大法烧啊,还等什么啊?

网友:
你发这个帖子 别人怎么回答你啊 B460 待机通病是19v 电容会烧 ,还有个249km 的电阻会腐蚀 。ec bios损坏没待机 。你这个待机短路 每个引脚 打下阻值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打值 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