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2020mb 连接VGA线是有打火现像

楼主(2014-09-14):
      电脑以前都是好的 清完灰插回去连VGA线的时候有打火现像,当时心想完了。。。。(原来都是好的,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显示器不知道那里烧了  现在的问题是连接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可以亮 ,(但灯是白灯,原来机器刚开黄灯,有画面就是蓝灯了。没见过白的)但按开关按钮和其它键都没反应了。
      主机不知道DELL电源是不是有保护的功能 ,开始主机也是点不亮的,后来等了一会 ,重新插上主机现在是可以正常工作。显示器还是不亮。。主机还在保内,显示器已经过保了 。。悲剧 。
      求教大神 显示器是那块烧了?

网友A:
驱动板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坏了,,,

直接淘个驱动版装上会不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个驱动版装上会不会就好了?

应当会好了,,,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C:
这都是电源不接地线的结果,静电引起的烧机。

网友:
红线圈的那个是驱动版吗?》
还有个问题 就是显示器的那些按钮全不作用了。
从外观上看不出来那里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电源不接地线的结果,静电引起的烧机。

请教朋友:
  这是主机电源的问题呢,还是插板的问题?

网友D:
测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正常的话找MCU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朋友:
  这是主机电源的问题呢,还是插板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家里的市电插座没有接地线,主机电源也有漏电的但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正常的话找MCU程序刷一下试试!

这个就搞不定了

网友D:
那就送修吧!维修费100左右!或者在网上订块驱动板自己装上!

网友:
待机是黄灯,开机显示是白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送修吧!维修费100左右!或者在网上订块驱动板自己装上!

哎 我们这地方修这个真的少。
网上找驱动版的价格 都在100左右。。。
给推介个你经常拿货的商家么。PM下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哎 我们这地方修这个真的少。
网上找驱动版的价格 都在100左右。。。
给推介个你经常拿货的商家么。PM ...

还有一招,就是找个屏碎了的显示器,把你的屏换上试试能亮不!买个屏碎的显示器应该就几十元吧!这比买驱动板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招,就是找个屏碎了的显示器,把你的屏换上试试能亮不!买个屏碎的显示器应该就几十元吧!这比买驱 ...

这种事可遇不可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可遇不可求啊。。。。

咱们干维修的有时候就碰到过客户把屏弄碎了,还拿来问能修吗?干脆地告诉他报废了,换屏就跟换显示器一样,没价值了,他就会问回收吗?咱回收的话20~30元!10元更好了!再说了平时便宜点收点废显示器,一个可以给修不好的显示器换壳,咋的也得收100多元吧!另一个这也是个大原件库呀!有时候一块显示器电源板不知道能创造多少个100多元的价值呢!连碎屏的屏电路都能拆好多件呢!

网友:
不是维修这行的也进来热闹啊。 对待非维修人员大家回答问题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