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F不触发到掉电最后亮机 附上独显的BIOS

楼主(2014-09-14):
      昨天接到同行送来机器华硕 K40AF,故障为不触发无3 5V待机,于是测量3 5V电感对地正常’在测RT8205的供电,线性EN,PWM EN正常,就是没有3 5v电压输出用手摸芯片芯片好烫啊,也不考虑太多了直接把芯片换掉3 5V出来了
       既然3 5V有了我就按开关了,电流还是0.01啊开关灯也亮的,这样只能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啦。、
       测EC的供电,复位,时钟均正常RSMRST也有3.3V,适配器检测信号 AC_IN_OC# 低电平有效也正常,LID开关也有3.3V因为是AMD的机器桥就测了有3,3V供电就没有管它了(最关键的就是错在这里啊请往下看)。EC的条件满足了就触发啦,开关到EC125脚 PWR_SW#信号有跳变,然后EC56脚到南桥PM_PWRBTN#信号没有跳变不正常。因为EC触发条件满足(其实没有满足),怀疑是BIOS问题或者EC是坏的,先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的结果看来只能换EC了。跟师傅说EC坏了师傅也很信任我于是就订了EC第二天就到了。
        EC到了开干,带着师傅对我的信任很轻松的就把EC 换好了接下来满怀自信的按下开关我去还是和之前一样 师傅啊
        必须要振作起来。在论坛看了一下AMD 的触发条件发现了桥需要一个1.2V的待机电压  就是它了。测电压没有,电感打值正常,芯片供电正常,EN和RT8205一路没问题,测上管G极没有电压于是就在料板上面找了一个换上去OK电压出来了按开关触发了。没有1.2V电压PM_PWRBTN#无跳变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请看下图
3 5V的PG与1.2V的PG信号相与到EC的67脚没有注意待机电压的PG信号的去向走了弯路EC的待机条件应该在补充一个为SUS_PWRGD  3 5v  1.2v待机电压好信号 。
       主板可以触发了,但是开机到0,58就掉电,于是就想起了饼哥讲的FORCE_OFF# 信号为低会引起掉电
测FORCE_OFF# 为高电平看来与它没关系啦。接下来就测各个电感有没有电压,测到CPU供电时没有 就测了这几个脚发现11脚SVD有1.8v电压上拉12脚SVC没有电压于是去查看上拉电阻 测电阻R0507一端有1.8V一端没电压,把CPU取下还是一样看来是芯片把它拉低了。
         想换芯片可是没有啊刚想让师傅再去订一个,这不刚好有个客户送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过来心中暗自窃喜了。把客户刚送来的机器上电测试电流完美的跳到1.5A左右,这个一般是显卡空焊引起的于是拆机加焊显卡后亮机了,于是把亮机的板的CPU供电芯片拆过去试一下OK完美亮机
        BIOS附上图纸和点图论坛 华硕K40AF AMD独显0728018 版号K40AB

网友:
虽然没怎么看懂, 但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一直都没太仔细研究过,看了你的帖子真是长姿势啊!

网友:
无待机,不触发,触发掉电,这机器坏的不少啊!楼主技术也是一流的。

网友:
FORCE_OFF#连到EC复位脚。 基本上是不会低电平的。除非断线或者连接EC_RST#的那个元器件坏。。。

网友:
AMD的时序我也不大清楚,只要没短路 一开机呼啦全出来了,

网友:
我的也不亮,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修得很棒,虽然稍微走了点弯路,整体来说思路清晰,就是图片少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
AMD的主板修得比较少

网友:
我的这台机,,升压12V,,出不来,又不短路,,把电源调12V接上,电压有,,一接板上升压的12V就拉低了,,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