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A8828/G 信步 无复位

楼主(2014-09-14):
有网吧板十片,都是880信步主板,故障为:各大供电正常,复位灯常!!!加焊过南北桥,刷过BIOS,涛声依旧!!求大师指点,应该是通病来的!!!谢谢
通病

网友:
找复位的条件啊。。。。PWROK

网友:
你有没有测量PWROK信号 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查HT_VLD和PWROK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没图纸,怎么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