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C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楼主(2014-09-15):
如题,今天接到这个本子就是开机进系统的时候掉电,试过进PE也掉,不插硬盘进PE也掉(都是要进桌面的时候掉),去掉开关板也掉(键盘都去了也不行),在BIOS里不掉。现拆机看到主板上CPU附近有个八角烧了,也看不到型号了。如图:暂时没找到图纸,不知道型号乍整。求大侠了。

网友:
CPU供电不足,换个管就可以了

网友:
是CPU你电不足导致的呀,重点修复这一块

网友:
一一!   换了再说呗

网友:
cpu的辅助芯片吧

网友:
像是个场管,你看另一项供电用的什么型号,不就清楚了。掉电是cpu电流不够

网友:
,兄弟们啊,图纸都没找着,又看不清噻型号,跪求了。提供个型号啊,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不知道乍的,刚买了份图纸看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以前修过啊。唉。

网友:
我感觉那个应该是CPU供电下管,更换一个一样形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乍的,刚买了份图纸看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以前修过啊。唉。

这个是给显卡供电的IC电路

网友:
穷得很,找很久都找不到这个管子 ,只有买了。

网友:
我的本本也这样,怒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电源管理一趟换了    场馆找个功率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场管坏了吧

网友:
先把看到坏的换掉试完再说

网友:
先找到大概可以的 换了看看情况再说

网友:
像是供电不足

网友:
外设有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 的 尤其是些常用的接口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我只想下个图纸 所以话分开说了

网友:
希望兄弟你别学坏了 要常逛论坛就不用愁了

网友:
2楼正解!并联桥接的,烧了一个供电不足!

网友:
在此谢谢各位了,反正明天到了换上去就知道噻情况了,这个是肯定的供电不足,之前人家修过换了个不知道噻型号的,所以我担心,想找原板一样的上去看情况(我担心换其它替换的上去还会烧成这样),所以才去找图纸,论坛上没收到有,找了N久呀。唉。。。

网友:
好像看到你这个烧了哈

网友:
看样子不好修啊

网友:
确实不好弄了,换上去后,这路正常了,但另一路又不正常了。还是老样子,另一路没1.2V输出了(8030H),冒式下面有短路,又没找到是哪个引起的。准备晚点儿再看看,

网友:
场管只要是N、P对了,内部结构对了,一般都可以代换的,如果看不清型号,可以参考其他的电源上的的场管型号,一个板子一般都用的是一样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