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不出CPU集显供电,真的这么难搞吗???望饼哥有空看下此贴

楼主(2014-09-15):
前两天刚看了饼哥的一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159&extra=page%3D1%26filter%3Dlastpost%26orderby%3Dlastpost%26digest%3D1感觉对HM65的CPU供电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前一直怕碰到2代不出CPU电压和集显供电的,碰到两三台没修好过一台。
没想到昨天就接到到一台B470 通电电流多次跳变,停在0,65左右不动了,刚开始以为没过内存,于是拆下擦了内存还是一样,换一条依旧
没办法,拆机  习惯性的测量了下各大电感电压,除了无CPU集显供电,其他都未发现异常,没想到还是碰到了这头疼的问题。
示波器测量了下内存有两三次波形跳变,应该是过了内存,把内存拔下电流也不一样。
于是先论坛下了个BIOS一样,淘宝买了一个,刷了依旧
量了下NCP5911的第二脚,PWM控制脚,2V 正常万用表好像只能量到0.3左右
于是又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还是一样,此刻我已非常不淡定了,心想在把NCP5911换了算了,换完也一样,简直就是衰到爆
,下一步只有准备干南桥了,因为我们这BGA比较水,很容易爆芯片,所以一般不动桥
加焊南桥后故障一样,想着难道南桥坏了要换,问了下这南桥全新要110.报价才230
实在是没任何思路,我又来到了论坛。想看看论坛还有其他朋友修到过此机器没有,或类似故障也好借鉴下、
搜了下,发现好多都是求助帖,而且大部分集显供电不出,不是铁MOS击穿的,都还没有解决,看来真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继续翻,功夫不负有心人,翻到了黄鑫船 老师的一个帖子,G470不出集显供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482-1-1.html
看完感觉找到新大陆了,立马翻出许久没用的3代假负载,测下内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心彻底凉了,难道只有换南桥
今天下午考虑了一会,还是决定买个新南桥试下,110 那个心疼啊,加上之前芯片,如果不好果断亏惨了,但感觉也就南桥问题了,知道的基本上测过,都正常
如果这次不换,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买完回来装上去,我真心忍不住爆出口了,尼玛故障竟然还是一模一样,我类个去,擦擦擦,彻底心碎了
论坛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朋友修到类似故障,修好的,望给点意见,真不想就这样算了
还有各位版主大大,饼哥,黄老师,如果有幸让你们看到也希望你们能给小弟点思路啊,

网友A:
记得好像SB收到好信号才去开启CPU供电的,供一下SB有没有收到好信号了

网友:
如果过了内存,不行,换个cpu 试下!查下 cpu供电这块有没有断线,我就修过,由于上家换cpu供电ic有两个引脚没有焊好,造成不出集显

网友:
印象中,现在新的板好像要过了内存才有集显的,

网友B:
前两天修了个B470,也是集显上管烧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烧,上下管换了才好!你这个没出集显是不是没一起换啊,还有供电芯片,集显是复位以后才出来的,你看CPU供电出来了吗?出来了就测下EC-0K和VRMPWRGD..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像SB收到好信号才去开启CPU供电的,供一下SB有没有收到好信号了

CPU供电也出来了,SM_DRAMPWROK 测了也是正常的

网友:
CPU hm65 pwm,就这三样,如果没有好,我也没招了。

网友:
PROCPWRGD有没有

网友:
一般没有CPU 电压 我先查VR ON 如果有的话说明CPU之前的电压基本OK ,要么主控,要么BIOS 要么CPU 最后是HM65 还要看这机器是几修 有没有进水。有没有掉地上, 差不差件,如果有人为的破坏,基本换主板。

网友:
没找到此信号,是cpu供电PG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像SB收到好信号才去开启CPU供电的,供一下SB有没有收到好信号了

刚才把南桥需要收到的PG全测了一遍,SYS_PWROK  PWROK   PM_DRAM_PWRGD都正常
APWROK 是 PWROK  经过0欧电阻转换的,没找到电阻,默认OK了  因为 PWROK  正常

网友:
没修好过。。

网友C:
这个确实有点难搞  要自检出来了  这个供电才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有点难搞  要自检出来了  这个供电才出

现在只能希望这贴不要沉,如果有幸让饼哥或黄老师等其他论坛元老看到或许还有的救

网友:
我这有个华硕K43SJ集显供电烧 了。换了就不出供电。也0.6多。。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只能希望这贴不要沉,如果有幸让饼哥或黄老师等其他论坛元老看到或许还有的救

饼哥一定会看到的,但问题是板不在他手上,靠说有时也一定能解决问题啊,发到基地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修了个B470,也是集显上管烧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烧,上下管换了才好!你这个没出集显是不是没一起换啊 ...

这个我也遇到过, 一般建议上下管一起换还有修了还是要测试下。换了不一定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遇到过, 一般建议上下管一起换还有修了还是要测试下。换了不一定就是对的

上下管是好的,没坏

网友:
你确定全新的?

网友F:
BIOS 刷过   CPU 换过    CPU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内存上 有两到 三次波形   南桥也换过

那你重点 查下 这个地方

这个从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收到开启   是个波形    再看下  这个从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发出  波形 控制级。。

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有时不出集显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都过内存了怎么可能没有,贴子里也说了CPU供电也出来了,

网友:
波形三次后停止还是持续  !

网友:
这款机的主IC是6131吧,加驱动IC5911,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主IC,如果换了的话,最好检查主IC每个脚位是否有焊好,我曾试过,把整个供电主要元件都换了个遍都没出供电,最后发现有一个脚位焊得不是太好,所以最好看清楚为好

网友:
查下  芯片使能好像EN的那个和PG的信号,可能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的没搞定,哎,惨亏啊,希望楼主尽快解决分享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不出CPU集显的板.楼主能不能帮忙把SVID的波型发出来看一下.要多点.我最近正研究这个东西.第二就是测一下内存各工作条件.测一下内存条的到CPU的线路.测量一下声卡复位有没有
第三就是看到你的问题你也不用想得到答案啦.原因你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不出CPU集显的板.楼主能不能帮忙把SVID的波型发出来看一下.要多点.我最近正研究这个东西.第二就 ...

你要的波形,饼哥和黄老师那帖子里都有,内存我用带灯测试仪测了,线路好的
最后那句真心不懂

网友:
我有图像我都直接发帖子里面了,有什么愿不愿意
机器都装起来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了好几个都是南桥坏和CPU坏,一起换了肯定好!

网友H:
其实这种很简单就是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修好三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这种很简单就是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修好三台了

江西老乡,我宜春的
你那修的是什么型号的,能说下吗,转换电压主要的我也量了下,正常 3V  5V  1.5V

网友:
换没换过CPU?

网友I:
刚才没看到你换过CPU了,我遇到过HM65坏的,不过是HM65(PCH)和CPU都坏了!

网友J:
楼主有没有这种情况,好像在我的记忆里有些板子出了独显才出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 刷过   CPU 换过    CPU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内存上 有两到 三次波形   南桥也换过

这个是CPU检过内存后 再发出VID给CPU供电IC。然后CPU供电IC才会发出这个波形的。 你这机子应该是没捡过内存。 内存模块也就那几个条件 供电,SPD,复位,时钟,基准。这些都正常之后 这种问题我的修复率基本为0 唉。。

网友:
人家都换过U,换过HM65了,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完别人的贴子,还叫人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才没看到你换过CPU了,我遇到过HM65坏的,不过是HM65(PCH)和CPU都坏了!

谢谢,PCH和CPU都换过了,电源管理IC也换了,一样,
我觉得转换电压没出的话应该不会跑码吧
内存的时钟 复位 基准 SPD 正常 时钟量了下也有电压
就是不知道是否过了内存,还是说真的像楼上说的一样,还有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没有这种情况,好像在我的记忆里有些板子出了独显才出集显

可是这板子窝量了已经有独显供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