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示波器诊治HKC高压板场管4606高温损坏

楼主(2014-09-15):
HKC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有个通病,就是烧8脚场管。论坛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1.电容失容导致滤波不良烧场管。————极少部分,电容失容引起的后果反而大多是5V供电不足导致不亮机。
2.高压包损坏。————说换高压包就可以解决问题,事实上淘宝里按高压包型号搜索竟然没有卖的,我因为改该机的高压板而积攒下了数目众多的该包,替换过很多发现不能解决问题。
3.场管的推动三极管坏。————坏了的情况是场管数分钟即烧。事实很多没有坏,而且只换场管照样能用一个月左右,但总不能长期使用。
4.灯管老化。————确实存在,拿新一些的灯管测试,场管温度长期稳定在40度以下。而接回原先灯管场管升温至100度。但灯管还没有到报废的程度。换高压板的话还可以用个两三年没问题。而且换了高压板后新高压板上的场管温度也不高。
。。。。。。
而且我发现HKC高压板上8脚场管烧坏的严重程度和维修后场管的升温幅度成正比:原管越是烧出洞,烧得四周一片黑,抑或炸得粉身碎骨,换完场管后温度越是上升得快。
一直很纠结这个高压板的维修,到底怎么才能把最根本的原因找出来。今天修到一台19寸的该品牌显示器,型号S988A,高压板是TL494的芯片。高压板上一个场管烧3通了,但外观完好。换了后原先损坏位置的4606温度偏高,过几分钟就烫到手不能摸了。换了试机灯管,场管长期保持在40度以下。我把它们俩的波形记录下来,请高手给分析分析场管高温的原因何在。
建议改高压板的请勿喷,这是为了理解这种PWM电路,学到的经验在其他屡烧场管的场合也用的着。

不良情况下TL494 4脚波形
好的4脚波形

不良情况下5脚锯齿波
好的5脚锯齿波

不良情况下9、10脚波形
好的9、10脚波形

不良情况下4606第4脚波形
好的时候4606第4脚波形

不良情况下4606 D极波形
好的情况下4606 D极波形

不良情况下高压包初级另一边波形
好的情况下高压包初级另一边波形

网友:
这张图取自《液晶显示器维修*****》(方*斌等编著)的彩页,我测得的第4脚波形和书上的不一致。不知何故。
另外,我对比了不良情况下和正常情况下波形之间的区别,发现其他差别都很小,主要不同的就是5脚锯齿波的频率:教材上测得是92.61kHz,我这测得好的情况是93.2kHz,而不良情况下是85.11kHz。这个是关键性原因吗?

网友:
高手。出招不一样

网友:
是 个高手,用 示波器 修起来 显示器了。。

网友:
图没看明白

网友:
我以为还是灯管老化是诱因,灯管老化相当于后级功率增大,通过芯片反馈改变pwm占空比,使4606工作在超负荷状态,自然发热量增加,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就挂掉了。

网友:
这应该是后负荷的问题。灯管老化,看起是变暗,变黄。而实际是负载阻抗变小,电流增大。

网友:
这些天又看了好几个其他PWM芯片设计的高压板电路,包括杂牌的,发现应该还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杂牌显示器上用OBxx芯片的高压板,用老化的灯管测试,场管工作温度也是好的。这样看来要么TL494芯片年代久远、功能有限,要么就是HKC电路设计得不好。

网友:
简单两个字   高手

网友:
是 个高手,用 示波器 修起来

网友:
我有示波器,但不怎么会用

网友:
大家抬举我了,我算不上高手,只是初学示波器,打打波型罢了。搞不清原理,只能把材料准备好,就请高手炒一盘好菜啦!

网友:
高手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