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各位大神个650W电源的郁闷问题

楼主(2014-09-15):
我一个650W模块电源  德国黑豹的   上个负载12V就变成3。多V   空载就正常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83&ns=1#detail  这个是淘宝链接 里面有内部图      这个该怎么修- - 里面全是芯片

网友:
650w的这么大啊

网友:
高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神的问题啊……

网友A:
大电容两端电压测下是否正常(参考值290V直流),正常的话就查功率管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光耦元件是否短路

网友:
这就是说明电源带负载差,是元件老化性能下降所致,查高压侧的电解电容,功率对管及其的工作点电压,控制推动部分,输出级的整流滤波。

网友:
好歹也测量一下关键部位的电压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两端电压测下是否正常(参考值290V直流),正常的话就查功率管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光耦元件是否短路 ...

这是主动式PFC电源,正常工作时大电容上应该有380V左右的电压,如果只有300V,就是PFC没有启动。

网友:
用表笔测量大电容两端的电压,对比一下空载和接上负载时电压是否一样,如果空载有380而接负载下降为310,说明PFC电路已经停止工作了,重点检查管理芯片的供电,如果没有猜错,它应该是CM6800吧,这种比较老的电源构架。

网友:
我的安钛克eco380就是290V,负载也正常,就是没有PG信号,用的主控就是cm6800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辛苦了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