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r23 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4-09-15):
索尼CR23待机 3v5v正常 按下开机键瞬间3v5v没有了 电源灯闪一下,在断电 3V5v才能出来 3V5V芯片已经换过了 ,求帮忙分析下~~
芯片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吧
雨技
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吧
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你看看给南桥的供电正常吗,PWRBTN信号

网友:
sony的机器真心不好搞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负载短路保护,有断电断开慢慢排查啊,要不电极法

网友:
楼主应该是后即短路保护了,一个个断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