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教教我液晶显示器和电视都有那些测量点啊。

楼主(2014-09-15):
液晶显示器和电视都有那些测量点啊。我拿到显示器都不知道先测量什么,请问大神们 我该怎么办呢。 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有什么测量上面的区别没有啊

网友:
大多数显示器都是二合一电路板(电源板和高压板),电源板的输出连接针脚就是关键点,一般每根针脚都有对应的电压值所以测试时问题不大,,,,高压板那边就需要看主控芯片的一脚定义来测,,,老显示器一般都是电容鼓包或者开关键失灵 灯光损坏(对于质量不错的显示器而言)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谁能上个简单说明下测试点和顺序

网友A:
拿到板子先观察,看电容有无鼓包,芯片有无烧痕,如果没有先测有没有5V和12V如果有,看高压包好坏,看桥堆,保险是否完好,如果都好就测驱动板上有无3.3和1.8V场管,如果以上都有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板子先观察,看电容有无鼓包,芯片有无烧痕,如果没有先测有没有5V和12V如果有,看高压包好坏,看桥堆 ...

赞一个,我想问问驱动板怎么修啊,最近经常遇到没信号的机子。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赞一个,我想问问驱动板怎么修啊,最近经常遇到没信号的机子。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我想问问驱动板怎么修啊,最近经常遇到没信号的机子。不知道怎么下手。。

是不是检查信号线输入 显示的。你看看VGA接口。

网友:
电压就是测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检查信号线输入 显示的。你看看VGA接口。

怎么看啊,我只知道量3个80左右的数值。然后取下U102,U103.有时候就好了。其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逻辑板上LVH这是高压,正常是20V多;LVL是低压,正常是_6V左右;VDD和VDDA正常是13V左右;VEF是基准电压

网友:
没信号 要不就是MCU程序的问题 ,要不就是信号线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