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热风枪的温度掌握

楼主(2014-09-15):
大家对热风枪吹iPhone4 4s 5代的芯片 CPU WiFi 功放一般温度怎么控制的 朋友们指教下 新人
iPhone
WiFi
cpu
芯片

网友:
温度,风速 ,风口到芯片间距,这几个要素自己在实践中掌握,多练就行了。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

网友:
而且不同风枪 也有微妙的差距 主要是多实践

网友:
找几个料板练习一下

网友:
能说说大致的温度么

网友:
实践才能提高技术

网友(2014-10-19):
建议你还是拿些坏的主板来多点练习下才去吹吧。。。不同的风枪温度也不同

网友:
楼上的都信不过,,最好是有师傅带,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我一般控制在330--380之间

网友:
多练练就知道了 这个事时间得来的

网友:
纸上谈兵不好,还是去试焊几回。

网友:
240除胶 300、320 风速4 30秒左右拿下

网友:
300左右,看情况的

网友:
350度左右,吹WiFi模块可以适当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