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50b

楼主(2014-09-15):
一台hp 6450b i7的机子,原来电流能跑到1.2以上,有两次跳变,BGA加焊后,电流跑到0.18左右就掉电重启。各位大神这会是什么问题?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是不是桥搞坏了

网友:
桥吹坏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换了一个新的显卡了,还是一样的。时钟和复位都没有。

网友:
i3一代的U能不能与i7一代的U互换

网友:
加焊后 掉电 更多的是有短路了 慢慢查查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楼主有6450B 独立的BIOS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