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香港全家乐1901液晶电视维修!求思路

楼主(2014-09-15):
上个星期收到客户一台香港全家乐1901液晶电视!@现象是:高压部分烧坏!显示器点不亮!更改高压部分后显示器未被点亮!一直亮红灯!@开机无反应!电压都正常@!此显示器的开启信号是什么啊?求答案!!!
点不亮

网友:
帮忙给个思路吧!各位维修液晶的专家们!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
开启信号EN

网友:
亮红灯说明信号没有进入啊,查下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工作条件不足

网友:
亮红灯说明无输入信号,重点查驱动板的信号输出

网友:
如果找不到开启信号——就从屏供电拉过来当开启信号

网友:
信号问题。

网友:
关键量测各路电压都正常啊!信号线是 没有接错的!开启电压是3.3V没有错了!我把3.3V接地还是一样不开机

网友:
还是驱动板问题,这是维修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