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4818S 的旁路进纸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4-09-15):
有事您Q我我的一台夏普 4818S 复印机 现在是旁路进纸  一按开始键  旁路进纸 就卡塔 卡塔 卡塔的响  好像在敲打 到时就是不上纸,久不久偶尔又能上一次纸,我拆出来清理过灰尘了  也是这样,底部那个传感器我也拆出来清理过了 ,情况依旧!在下面的纸盒进纸 就正常,我想把旁路进纸 修好,因为有时候打印A3的时候 需要用到! 这里上传不了视频 不然我就上传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A:
你描述的很抽象,,,我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机器打多少张了,,? 你可以检查一下旁路离合器是否有故障。。你咔哒咔哒玩之后是不是报卡纸。。??你把旁路搓纸轮拆开,估计里面有纸。2个螺丝搞下来你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
纸进不去,一直进行托纸动作,最后报卡纸。。。是不

网友B:
偶尔能搓到纸说明离合器问题不大,但搓纸声音异常还是应该检查一下看搓纸齿轮有没有坏,还有搓纸部分老化,阻尼片下弹簧弹性不足,搓纸间隙过大,都是诱引。你逐项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很抽象,,,我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机器打多少张了,,? 你可以检查一下旁路离合器是否有 ...

里面已经拆开了 没有纸的,我昨天把 整个旁路进纸 拆出来了,擦干净后 在装回去 现在开机复印 可以上纸了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顺力弹簧外面那个白色的齿轮 下面不是有个卡勾 卡住白色齿轮的吗??我看了好像卡勾缺角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离合器收不回来  还是收不到位,齿轮转动的时候 那个卡勾一直和白色的齿轮打磨,只要齿轮一转动  它就嘎嘎嘎嘎。。。一直响,但是进纸 复印 出纸 都正常的!现在旁路进纸  就是这个问题了!------还有就是纸盒下面的那个带动搓纸轮的十字 卡口 转轴  是用手可以转动的  还是固定死的啊??现在有时选择从下面进纸 它不上纸的,我查看了  它转了下下 又停 又转下下,好像是打滑那种,这个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能搓到纸说明离合器问题不大,但搓纸声音异常还是应该检查一下看搓纸齿轮有没有坏,还有搓纸部分老化, ...

里面已经拆开了 没有纸的,我昨天把 整个旁路进纸 拆出来了,擦干净后 在装回去 现在开机复印 可以上纸了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顺力弹簧外面那个白色的齿轮 下面不是有个卡勾 卡住白色齿轮的吗??我看了好像卡勾缺角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离合器收不回来  还是收不到位,齿轮转动的时候 那个卡勾一直和白色的齿轮打磨,只要齿轮一转动  它就嘎嘎嘎嘎。。。一直响,但是进纸 复印 出纸 都正常的!现在旁路进纸  就是这个问题了!------还有就是纸盒下面的那个带动搓纸轮的十字 卡口 转轴  是用手可以转动的  还是固定死的啊??现在有时选择从下面进纸 它不上纸的,我查看了  它转了下下 又停 又转下下,好像是打滑那种,这个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换下进纸离合器 这机器爱坏

网友:
下纸盒也出问题了?你仔细看看慢慢排除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上图,只有上图我们才能很好地狙击故障,也方便坛友帮你分析。描述太抽象。

网友: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

网友:
把转印棍那个离开合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