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来的,请各位多多关照。帮我修修我的显卡。

楼主(2014-09-15):
大家好!我的显卡是耕升的8600GT的老卡了,近段时间老是要摇那DVI头才能有显示,不摇就黑屏的,但主板的检测卡是显示通过的。换其它的卡是有显示的,证明主板的PCI-E口是好的。这两天摇也没有显示了。但插两张卡(双PCI-E)的是能认得出来的。请各位高手能帮帮我怎要用万用表量呢?用哪个档量呢?还有这卡是不是有虚焊呢?我不会检测有没有虚焊的,我没怎么用过万用表的。我的卡是两个DVI口的,两个都没显示。是哪一部分出问题呢?这卡够用了,又不想再买新的。出去修又不值是修(一修就几十块,够买张二手卡了),想自已动手来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望大家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
电压档 20V  先测电压。

网友:
电压档 20V  先测电压aaaaaa

网友:
显卡主芯片开焊了

网友:
先看看DVI插头插座是否虚焊

网友:
虚心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碰到过小强在插针那边撒尿造成氧化的。。。。。

网友:
DVI插头插座虚焊了吧!拆开看看比什么都强。

网友A:
请问怎样测试才能知道DVI接口有没有接触不良呢?我肉眼看好像没有虚焊啊!

网友:
奉劝楼主把基础知识学好后再求助,你这样的小小白大家是帮不了你的。

网友:
焊焊试试
总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样测试才能知道DVI接口有没有接触不良呢?我肉眼看好像没有虚焊啊!

用万用表测量。找找资料先学习一下吧。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么- -不是就拿去换了

网友:
主芯片虚焊 了      这个你搞不了的   要上BGA

网友:
我都想找资料,但不无从入手。我本来就不是搞维修的,只不过爱折腾。望各位师傅指点迷津。在这里谢谢!请给些资料我看看好吗?

网友(2014-10-22):
只能先换DVI接头

网友:
先测供电是否正常,供电要是正常了就用风枪加焊加焊芯片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要不加焊一下主芯片1

网友:
DVI都摇了,看看捍盘开了没有啊,

网友:
DVI插头插座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显示器的线是不是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