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板场管代换

楼主(2014-09-15):
求指点:DELL 198液晶显示器花屏,查屏板上一个场管坏,附件中图片。。K84(V3)不知可用啥型号代换?

场管K84

网友:
终于查到相关资料了,P沟道场管。。但不知代换型号。。附贴片型号查询文件。。http://pan.baidu.com/s/1o6kbz8u

型号:BSS84
晶体管极性:P
漏极电流, Id 最大值:-130mA
电压, Vds 最大:50V
开态电阻, Rds(on):6ohm
电压 @ Rds测量:-10V
电压, Vgs 最高:-20V
功耗:0.25W
工作温度范围:-65°C to +150°C
封装类型:SOT-23
功率, Pd:0.25W
封装类型:SOT-23
晶体管类型:MOSFET
电压 Vgs @ Rds on 测量:-10V
电压, Vds 典型值:-50V
电流, Id 连续:0.13A
电流, Idm 脉冲:0.52A
表面安装器件:表面安装
阈值电压, Vgs th 典型值:-2V
阈值电压, Vgs th 最高:-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