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接收一台三星平板,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4-09-15):
具体型号不清,应该不是三星的东西,按开关无反应,但是一接充电器会显示充电已满,100%,这个应该怎么个维修思路。复位孔捅了,无效,接电脑会发现新硬件然后安装驱动程序失败,WIN764位系统会两响,就好像是插上U盘然后拔掉U盘,
另外,哪里有平板的开机流程一类的资料,花钱买或交学费都可以,有的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开关键有电压吗.如无.查沿路有无短路或断路.如有.按开关是否到零.

网友:
把机器拆了,好好充一下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