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15):
此版上电,cpu供电管,电容,电感烫手,测电压上管12V,下管1.8V,内存无供电,打阻值无短路。换isl6566cpu供电芯片,上电,掉电保护。拔掉4针12Vcpu供电,上电正常,测内存供电0.23V,明显不正常。打下管阻值20几欧,以为下管挂了,拆下,再量,下管是好的。再找短路的地方,没找到,看来就是这个值。把管焊上,换内存供电控制芯片ms-11。上电1.8V出来了。插好12Vcpu供电,上电,OK!

网友:
ms-11坏会引起12V保护?

网友:
ms-11坏了才影响的掉电

网友:
我这板内存不过,掉电也是MS-11

网友:
看了两遍 不太懂,内存供电不够怎么可能会保护,还有,内存阻值几十欧时正常的,电压偏低可能是芯片拉低的,你换了芯片出来了电压。CPU的芯片和场馆建议权换掉,因为你说都很烫 可能是受潮了,还是不良 ,导致电流过大。这样下去不行的。拔掉12PIN不保护,那就是CPU那个位置有短路的,不知道你说的我没听懂

网友:
我的也是是MS-11的问题

网友:
情况分类很多。。

网友:
看来ISL6566和MS-11都坏了

网友(2015-02-28):
看来ISL6566和MS-11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