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拖尾白屏维修

楼主(2014-09-15):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显示器,白屏拖尾但看见有图标在闪动。判断屏出现问题了。拆机发现屏型号HT185X1-100-TCO5 的京东方。测量屏电压5V vgh27.5v AVDDS12.5V AVD0 0V LV51.2vVCFF1 7.5v 基本正常。测TAP 没电压。引线VGH27.5到TAP 点。显示正常。此机修复 才用了不到2年。上传图片。求加点分。

网友:
利害,小白,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
厉害呀,想问怎么在屏上找到那些电压测试点的?

网友A:
一般显示器换一块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想问一下,是怎么操作的,那个TAP点在什么地方,操作方法,感谢

网友:
大神  屏电路的测量点怎么找  我手上也有一块屏电路问题   三星屏  屏幕抖动 有横线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041320  这个是帖子的地址 求帮忙

网友:
LZ厉害,  一般我们这里屏问题就不修了。

网友:
电压测试点LZ点明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显示器换一块驱动板就可以了

大神 看清楚了 是在修屏幕。。  不是电源板 也不是驱动板,,,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京东方 18.5的屏  拖尾  是通病的    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看清楚了 是在修屏幕。。  不是电源板 也不是驱动板,,,

可以刷一下BIOS,一般都能解决屏的故障。

网友:
是VGH 没有起来吧。

网友:
信号级高手呀

网友:
高手啊 再讲细致点就好了 我们小白也能多学点

网友:
是屏横向模块没有vgh电压造成

网友:
楼主能告诉TAP 在哪吗?有一屏故障类似

网友:
想知道tap 在哪,  有图不,手中也有一块这样的

网友:
在 屏幕左方 有3个 任意一个 有6个点 接入其中一个就好。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下TAP不

网友:
说说维修步骤三 谢谢

网友:
飞线高手,除了逻辑板上的那端,线另一端飞到哪了啊

网友:
只要有件就行 没件 换 啥都不行

网友:
不过 这版能修 你要多钱?

网友:
判断失误 你咋办?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 我多要钱的 少了没意思 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
楼主修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求测试点位置啊?

网友:
通病了,照图修就收钱

网友:
能讲得详细点吗?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屏这样接线搞定

网友:
TAP是什么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本事,宽阔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