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独显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9-15):
宏基4930独显主板板号LA-4201P这个机的独立显卡板也是很爱出故障的到我手上的这台也修过显卡板,不过现在的问题是通电面板一蓝灯亮按下开机键左下角面板灯亮但没有电流,待机0.01A,待机我直接跳这不查,开机反应正常EC的条件我也不查了,我查EC的输出117脚控制正常,而95脚没有发出开启,6脚南桥送来的PM SLP S3没有,阻值360欧,断开两边都没有电压,可能南桥坏了IBM南桥坏的多大家可能经历过,BGA后开机了,EC6脚正常是3.3V阻值没变化,装起机后却又不行老样了,又拆可能是旧桥不中,找了片成色好的IEM查了资料可以换,换好好还是一样,又找一块料板拆了个很新IBM装上还是一样,感觉不是桥的问题了,唉一修电路就头痛,打开图纸先查一下南桥条件,第一项+RTCVCC找到R359电值一量只有0.5V追前,由D27两路输入3V电池和+CHGRTC,电池只有1.8V,+CHGRTC也只1.5V这不对吧,再向前+CHGRTC由PU2高电压输入3脚3.3V输出,因R359上有阻值所以我没有确实是不是南桥短路,PR16,PR15是3.3V输出电阻我用镊子将这个电压直短到位D27上玩玩,呀电流有了0.4A,这么小,显卡板,内存没装,装上一开机1A到1.3A亮机了,这这这是么回事,会是电池电压低了南桥不能启动吗,换新电池,装机试机中!以后换桥之前一定要查下工作条件啊不然功夫,材料花大了还没用在有用的地方上。

补充内容 (2014-9-16 15:28):
4930是英特尔的CPU,最后发现RTCVCC的一个电容C464短路了,还会导致辞上电池就再不通电了。

网友:
宏基小电池电压不够不开机公认的了。

网友:
AMD,COMS电池没电开不了机,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