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通病之二

楼主(2014-09-15):
       一台联想L171液晶显示器出现通电无反应故障。拆机拆下主板首先测量保险,已断。说明故障在开关变压器初级侧。不用说振荡场管击穿。像这种PWM脉宽调制型的开关电源造成电源场管击穿的原因主要是场管G极得不到充足的激励信号或者根本就失去了激励信号。此时要查开关电源脉宽调制信号输出的集成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本台机子用的是SG5841(SOP8)。拆下击穿的场效管,更换保险管,通电。测得3脚VIN无电压。断电,测3脚上串联的两个负载电阻( 这两个电均为750K/1/8,串联直接接整流桥输出300伏,作为SG5841的3脚作为起动电压),其中一个(R854)无穷大,更换,再通电,瞬间测得3脚有18伏电压,波动后回到14V左右,再断电测量IC7脚无短路,初步判断IC是好的,为慎重起见,根据经验,SG5841之7脚工作供电脚的滤波电解容易失效,也容易造成SG5841的8脚输出不足,直接更换C857:50V/47UF电解。更换场效管,再通电,电源指示灯正常。安装机架内,连接驱动板,合盖连线电脑,通电开机正常。之所以说这个故障是通病,是因为联想L171的显示器我遇到6台都是电源IC:SG5841(有的是SG6841)的起动电源脚负载电阻断路造成IC不起动而无输出激励信号,导致场效管击穿的故障。所以提醒同行们注意一下,联想L171液晶显示器出现通电无反应的故障首先这样找故障会节省不少时间的。上图给大家看一下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
电源维修还不太会,在哪里有没有详细教程

网友:
我怕电打,一般直接换

网友:
这个可能不是通病

网友:
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容易损坏!!!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其实是屏灯管坏的最多

网友:
电源板如果是没输出电压一般是pwm以及周围的元件坏

网友:
开始学习显示器维修,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
了解工作原理重要,经验积累更重要 。

网友:
我好久都没修显示器了。看看还是有用的

网友:
从楼主的言谈中就知道你已把液晶开关电源维修吃的透透的!佩服。如果说起动电阻易坏,可换成功率大点的,保险。

网友:
修过几个联系17寸的THINPAD显示器,一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直接判断为变压器初级端有故障,真牛

网友:
除了专业修显示器的,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价格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