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T-DM1 V:A00不过内存诊断卡跑D1 时钟信号没出

楼主(2014-09-15):
今天接手了一台主板, 客户说:前些天用用还好, 然后偶尔能用下,现在一直不能用了。
开机  诊断卡 跑D1  滴滴滴滴滴 5声 内存 不过。  3代的内存,刚好店里有个新的 型号一样 换上去 一样。
开始拆机测电压。触摸芯片温度   电压全出, 就一个PCI插槽时钟没出。(南桥芯片温度烫手,以前修过的南桥重来没烫手的,不知道正不正常)
  接着跑时钟电压。到 时钟芯片9LPRS525AGLF 5脚电压没出。
更换后 一样。      只能找资料   网上找到一个说是通病的: 内存SPD,236脚 电压不出。  我找到测了下 电压出的。
顿时无奈。  只能测试 南北桥下的STP测试点    发现STP117 电压一直跳变  STB21 无电压。  不知道 什么意思 。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换主板吧,现在主板又不贵了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找个3.3V直接飞线到236,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多为桥的问题

网友(2014-11-17):
亲们 搞好了嘛?

网友:
236的SPD供电是单独供电,与南桥没什么关系!可以对着电阻两端打值看看是否断线,236脚断线问题在很多主板上都是通病,直接飞个3.3V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南桥局部损坏的可能较大,曾经一块ta870+主板,内存168脚,63、64、183、185脚无电压,其余电压都正常。跑d1.结果是南桥局部短路。

网友:
楼主问问这个板子档PE进不去做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236 SPD问题很多的

网友:
即然都找出SPD没电压了,有了方向,接下去应该好修了,实在不行就直接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