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50 EC ITE8517E谁修到过?

楼主(2014-09-15):
ITE8517E 这个8517的工作条件谁能给分析一下?现在是待机3 5V待机电感没电压 测量后发现是51123没开启电压13 EN0是经过330K对地 14脚SKIPSEL无电压18脚是开启ENC 无电压 开启信号来之EC ITE8517

网友:
开关电压和休眠LID电压不同步,所以感觉是,开关给EC一个信号 EC的112脚CORE_PWEN发出去开启3 5V 然后3V电感给休眠提供高电平后,EC和南桥通讯 获得南桥的S3 S5 实现开机。现在想问下EC 112脚开启3 5V以前还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A:
百度下查一下工作条件吧,这么看着我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查一下工作条件吧,这么看着我都晕

你看看图纸吧,

此机器图纸

网友:
我也正修到同样的问题,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
EC貌似很少坏的啊

网友:
百度下查一下工作条件吧,

网友B:
我这个HP 1000 跟你一样故障,问一下LZ修好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HP 1000 跟你一样故障,问一下LZ修好了没啊?

没,换板了!

网友:
我的昨天好了,这个机器是要开机 以后才有3V  5V的。我这个不开机是因为USB的小板上的一个电容短路了,换了一个就好了,哎修了一下午哦,新手没经验啊,早知道把小板先取下来再看看。额~就这些吧!毕竟是新手。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