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测联想E425AMD显卡阻值,讨论H65以上桥阻值

楼主(2014-09-15):
       现在手上有一机器   联想E425。不到内存不显示。
       AMD平台,南桥:218-0755046   。显卡:216-0809000  。机器上电1A左右,就停止了,内存SM总线没数据波到。换过CPU内存,CPU的PG和复位已经有。无内存复位。
      显卡打阻值只有0。000-0.001,初步怀疑显卡问题用,1V电压2A电流烧机大法烧显卡无发热。谁手上有这个显卡,帮打一下阻值看。谢谢。

再有的是,,现在有时修到H55  H65以上的桥,阻值为0.000-0.001,机器也烧不出问题(有的机还正常开机)。越高级的桥出现越多这种情况,这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阻值一般都在20几到30

网友:
好板测是4  我修到过的 显卡供电对地为0 显卡坏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对地7的,但是死活不出显卡供电。。。。电流0.6不动。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
SM总线没数据波,应该没过内存,搞显卡可能没用的

网友:
用FLUKE万用表  是电阻档3欧

网友(2014-10-28):
用福禄克测吧,说实话师傅那里的万用表误差太大,显卡正常就几欧阻值,有误差就误判了。不到内存,烧机显卡也不发热可以排除显卡了。现在这机器修好了没,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