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问题

楼主(2014-09-15):
求大神帮助。。G480开机 跑0.85 然后掉0.2 然后 待机  然后重复跑 0.85 0.2

网友:
换个内存排除一下

网友:
先排除CPU 内存,查电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
刷个程序再说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看内存那块吧,是不是档在内存哪里了

网友:
检查内存,换根内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插拔或者换跟内存,不行再刷bios吧!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刚好我也有台一样的  我的没有集显电压 楼住你的有吗?  修好了吗》?

网友:
内存问题不会重启吧。。检查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