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背光

楼主(2014-09-15):
笔记本没摔没啥的,这几天开机看到LOGO就一闪。黑屏...然后观察了有声音。用灯照着能依稀看到系统桌面...外接了显示器。一切正常。

然后呢。笔记本有时候开机没一闪黑屏就能正常使用一整天。还可以调节亮度什么的...如果黑屏的话。反复盖合。看运气。也会亮起...=_=...

现在也是用着这台本本来求解的...估计不是排线问题。因为正常使用。怎么上下移动屏幕什么问题也没有。是不是其他硬件出问题了。?也咨询了一些人。说高压板出问题了。

不知道哪出问题了。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最好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吧,自己动手扩大故障更加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吧,自己动手扩大故障更加难搞

也是。。不过现在主要就怕动不动就说屏幕坏了。换屏幕什么的。如果是高压板或者屏线出问题的话。我自己也可以更换。这本本。以前我拆过几次清灰什么的了,对于动手能力还是有点信心的

网友:
高压板上有没有3.3  19V啊